BlackBox的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2013-05-23):
"WARNING: Xst:766 - file_name (Line #). Generating a Black Box for component <component_name>.

官网的解决办法是:
To avoid "black box" warning messages, add the following lines to your HDL code:

VHDL: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_name>
:

attribute box_type : string;
attribute box_type of <component_name> : component is "black_box";
:

begin

Verilog:

//synthesis attribute box_type <module_name> "black_box"
----------------------------------------------------------------------------------------
我用的Verilog,是加注释还是去掉注释符号?这段语句应该加在哪个文件里呢?

网友A:
不用消除

网友B:
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消除

可是我属于看到警告就不舒服的类型,能消除么?

网友A(2013-06-22):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属于看到警告就不舒服的类型,能消除么?

这个是黑盒子,没有关系。不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