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晶振有啥用

楼主(2013-05-23):
在大多数的M3的硬件设计中都可以看到使用两个晶振,谁能给我讲讲为啥?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一个是提供系统运行频率 8M 12M 等
另一个是32768 RTC 系统时钟 休眠模式时钟等

网友A:
这篇**,关于时钟一节做了详细的说明,可以看看
http://www.doc88.com/p-283792856033.html

网友B:
两个晶振在应用时可以有更过选择

网友C:
有一个时钟是电池供电的时候不停的

网友D:
晶振製造廠設計出來的 , 目的是用多一些晶振 .

网友E:
这样分开提供时钟,有利于系统的稳定,和系统的维护。减少MCU内部资源的占用

网友F:
那个小的是RTC时钟 具体也不太清楚干神马

网友F:
当系统休眠时  一般用这个RTC时钟 做低功耗运行

网友G:
低频时钟降低功耗。高频时钟高速运行。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一个是提供系统运行频率,如 8M 12M 等,另一个是系统时钟振荡, 用于休眠模式,以32768 RTC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