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降压IC的后面接相358,是作恒流恒压吗?有这样的吗

楼主(2013-05-23):
我是这么分析的,请高手指教错在哪里??
1.疑问一?? 下面中的降压芯片,FB电压是0.925.其中R2,R7,R12组成了分压式,把USB+端电压稳定在5V,但是依公式USB+=(0.925*(R2+R7+R12))/(R7+R12)=(0.925*1.207)/0.207=4.59V,明显与移动设备的5V检测电压不符合。
2.疑问一?? USB输出限制为500MA,那么经R15上的电压应该是0.1R*0.5A=0.05V,怎么会0.025V呢??
3.R15上压降被R3限流后作为358的同相输入电压,经358放大后的1脚输出电压应该是0.925+0.6=1.525V。从而电路有恒压恒流的目的,即USB+输出电压小时FB电压会小,从而让SP1069增大输出。输出电流大时,358的1脚电压会变大,从而FB电压变大,SP1069会减小输出电流。
  我的理解为以上,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是我是业余电子爱好者,自己兴趣做点小产品自己用,所以很多地方不理解。望各位前辈高手,指教一二。小弟成分感谢!!!:)

其中的USBIAD是单片机控制口, 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锂电池降压输出5V,500MA,给移动设备充电用的

楼主:
我顶,不要沉呀:dizzy:

网友A:
358是用来检测过流用的,当电流达到指定值后358输出高电平,FB脚为高升压IC停止工作。USBIAD也是单片机采样用的,来检测小电流放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8是用来检测过流用的,当电流达到指定值后358输出高电平,FB脚为高升压IC停止工作。USBIAD也是单片机采样 ...

我的理解是,USBIAD呢,是检测当给移动设备充电时,是否充满的一个检测。而358是放大,达到恒流的目的,当电流超出设定值后,FB电压会升高,从而会调节输出 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USBIAD呢,是检测当给移动设备充电时,是否充满的一个检测。而358是放大,达到恒流的目的, ...

同上楼: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