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CE的求助问题

楼主(2013-05-23):
总共有两个问题:
(1)用PSPICE仿真电路,因为电路太大,所以一个页面放不下,要是几个页面一起放,是否可以,若是可以,方法是什么,在网上找解决方案,没有找到,所以请会的大侠们,帮个忙啊。

(2)怎么用spice语言仿真差分运放啊!
下面是我写的网表分析,但是发现仿真的时候,不能看输入差和输出的转移特性曲线,只能分开看。
不知道仿真差分运放应该怎么写网表分析文件
.title op_simple
m1 d1 g1 3 0 NMOS L=.2u W=2.4u
m2 d1 d1 1 1 PMOS L=.2u W=.4u

m3 d2 g2 3 0 NMOS L=.2u W=2.4u
m4 d2 d2 1 1 PMOS L=.2u W=.4u

.model PMOS PMOS level=1
.model NMOS NMOS level=1

i1 3 0 1ma
v1 1 0 DC=5V
v2 g1 0 DC=1v
v3 g2 0 DC=1v

.dc v2 0V 5V 0.05V
.dc v3 5V 0V -0.05V

.print v(d1) V(d2)

.end

网友A:
可以试着将一定规模的电路封装成自定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将一定规模的电路封装成自定义元件.

奥,就是正常,在用PSPICE涉及电路的时候,都是这么搞的嘛,但是,我现在就用的都是运放啥搭出来的,我现在搭的是一个电流控制DC-DC的简单架构电路,我想搭一个多相位,所以现在在一个页面上放不下所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着将一定规模的电路封装成自定义元件.

对于用HSPICE仿真差分运放,不知道,你懂吗?我刚开始学着搞这些东西,所以需要求救啊!

网友A:
请问楼主在顶楼贴出的代码是在什么软件环境下用的?
Hspice 没有接触过. 不懂.

网友B:
找一个类似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顶楼贴出的代码是在什么软件环境下用的?
Hspice 没有接触过. 不懂.

在HSPICE中运行的,HSPICE2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类似的改.

没有收罗到,在网上,不知道你一般收罗东西都在哪些网站上找啊,传授下经验呗。谢谢了。

网友B:
找一个SPICE开放的类似的器件改,然后装到你的库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HSPICE中运行的,HSPICE2008

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SPICE开放的类似的器件改,然后装到你的库里

您说的是上官方网站上,像TI和ADI公司的网站上找模型,之后修改,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上官方网站上,像TI和ADI公司的网站上找模型,之后修改,是吗

在这些官方网站或SHEETDATA上找参数,在仿真软件上找相似的模型之后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些官方网站或SHEETDATA上找参数,在仿真软件上找相似的模型之后修改.

奥,这样啊,好像是个很大的工程啊

网友B:
主要看你对元器件的理解和仿真软件的掌握程度,如果很好的话,真正修改时,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对元器件的理解和仿真软件的掌握程度,如果很好的话,真正修改时,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

:'(我开始学模拟电路,基本零基础,看样得努力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学模拟电路,基本零基础,看样得努力了

离仿真远一点,不然,你事倍功半.仿真只解决计算问题,对电路分析的要求一点没有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离仿真远一点,不然,你事倍功半.仿真只解决计算问题,对电路分析的要求一点没有降低.. ...

嗯,同学有搞模拟电路的,说让我好好看看Allen的书,说那个分析的非常好,我现在在啃拉扎维的那本书。

网友B:
看书,我不主张看国外的,不是说国外的书不好,国外的成书快,,毛病也会多一点,国人会纠缠于细节,会水土不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内的多是好的,特别是现在,更要认真的挑一挑的,一般而言,初学者应首选作者,再选出版社,不看首版书.作者要选有名望的,出版社的商业味道要小一点的,书多少有点毛病的,首版书的毛病更多,如果一本书到了三版,四版,五版,那么这本书一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书,我不主张看国外的,不是说国外的书不好,国外的成书快,,毛病也会多一点,国人会纠缠于细节,会水土不服的. ...

嗯,好的,谢谢您的提点。不过真希望,哪天老大能跟我说,你不用干模拟了。:'(,或者来个人带一带我,让我不在孤单啊!

网友B: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干实际的了.带小孩,只在这里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