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问题

楼主(2013-05-23):
我是新手。想问问stm32 IO口的问题,,哪些口是做数据总线哪些是地址总线。还是都可以复用的?

网友A:
stm32是SOC,系统级芯片,不是简单的单片机。
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都在内部没有引出来的。内部有ROM,有RAM。
内部还有很多外设,按传统概念叫做外设,其实也是在芯片内部的。
然后这些外设才引出到IO口,GPIO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外设。

网友B:
你是想用51那种方法接外部设备么?像LCD、8253等芯片,根据这些芯片的工作电压等级,如果是3.3V的,则可以用所有IO脚;如果是5V的,则只能使用5V兼容IO脚。具体使用时,必须程序控制输出地址、数据、W/R/CS,完成对外部寄存器读写。没有像51那样一条指令完成数据读或写的

网友C:
stm32的100脚以上的应该都是地址和数据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