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OST升压电路功率电感疑问

楼主(2013-05-23):
  电路如附件,这是整个线路中的升压部分,当时在测功耗的时候,功率电感老是冒烟,我用的是33UH的,我看了下电表,电路启动的时候瞬态电流会冲到1A,如果这个功率电感的最大电路达不到1A的话会不会容易烧掉....
  我换了8个电感现在才不冒烟。。。。

网友:
别人是芯片冒烟
你就是电感冒烟
而且还是功率型的那种电感
不是一般的牛X

楼主:
用的电感

网友:
CS5171发热吗???

网友A:
看你的电感照片,我估计你电感电流选小了

网友B:
一个可能是33uH>22uH,一个可能是电感用的不是纯铜漆包线。
不过都有点说不过去,输出才400mA而已......
你用直流电源单独测试下电感,过800mA几分钟会不会烧

楼主:
好的,我尝试下,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CS5271不发热,刚上单,电感就烫的冒烟了

网友C:
计算下电感的纹波电流再确定选多大额定电流的电感

网友D:
真怀疑你没加负载

楼主:
刚才验证了,这个电感500MA就发烫了.......

网友A:
先看看你手中的电感规格书,电流 频率 等参数
不要盲目换,
电流一般只是留1半余量

楼主:
这个电感采购从网上买的,没有任何资料....郁闷中

楼主:
准备自己选个新电感了

网友E(2018-04-03):
电感值过大了,选电感要看额定电流

网友E:
我做了一下这个实验,只能带到0.3A,带载后电流为0.53A,电压输出为4.83V,启动前将电源电流限在1.2A以下,芯片和电感都不烫。再超过0.3A,直接带载起不来必须先空载再带载。带0.5A时,输入电流为0.9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