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交直流电压,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3-05-23):
怎样设计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的仪表呢?电路原理图怎样设计??程序怎样做呢??

网友A:
哈哈,估计又是作业吧,自己找点资料好好看看先……:lol

网友:
不用写程序的
有专用的IC,可以参考一下万用表的电路
名字叫ICL7107  ICL7135
手册里面有电路

网友B:
找个万用表的电路

楼主:
ICL7107  ICL7135这两个芯片就能够测量交流电255V吗??不需要程序?

网友C:
不能,也不要程序。

网友D:
7135是万用表常用芯片,4位半的。测量255v可以用电阻分压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