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PIC18F46K80单片机,里面自带12位精度的AD转换,我使用的是内部的4.096这个参考电压,每个芯片对同一信号采集出来的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描述太含糊了

楼主:
PIC18F46K80单片机,里面自带12位精度的AD转换,我使用的是内部的4.096这个参考电压,采集一个信号,读出来一个值,换一个单片机,又读出来一个值,这两个值差别还很大。

网友B:
被读信号改变了呗,应该去读一个确定电压的信号,比如稳压管的输出

网友C:
同一个单片机,读同一个信号,是否有变化呢

楼主:
是不是内部的参考电压,没有那么精确

网友D:
不用怀疑内部参考,根据在21IC的经验,基本上是代码的问题,深入一点是时序问题

楼主:
我过实验,参考VDD都比参考内部的4.096效果好,我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问个太菜的问题:CPU电源是5V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个太菜的问题:CPU电源是5V吗?

对采用内部参考源的,这个问题应当重视。

网友G(2014-05-15):
楼主好!
最后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G:
还想看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
结果看来了N趟还是无解!

网友H(2014-06-18):
如果是同一个程序,应该不会是软件的问题。除非是你软件处理数据时,对某个特殊值得处理考虑不完整。
更多的原因可能是芯片的特性差异,你可以使用不同的芯片采集不同的电压,通过采集的值算出参考电压是多少。
然后对比两颗芯片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