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上的元器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3):
“很像线圈啊”
就是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线圈啊”
就是线圈。

to maychang,
    可以帮我解答下,它的五个引脚作用吗? 有什么类似的型号!

网友B:
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o maychang,
    可以帮我解答下,它的五个引脚作用吗? 有什么类似的型号! ...

五个引脚?不知道电路,如何能够知道“作用”?
这种东西,多半没有型号,是找厂家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个引脚?不知道电路,如何能够知道“作用”?
这种东西,多半没有型号,是找厂家定制的。 ...

拆下来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C:
这种东西线圈好绕,铁芯材料难确定.要很熟才行,找POWERAN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