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aler问题

楼主(2013-05-23):
为什么我用Test Pattern Generator产生测试信号输入到Scaler模块能正常缩放输出,但是利用外部输入信号经过Video in to AXIS后再输入到Scaler就不能输出啊?如果不经过Scaler是能正常输出的,Scaler的缩放比是1:1也不行。Video in to AXIS和Test Pattern Generator的输出有什么区别啊,总线都一样啊,设置的分辨率也一样啊!为什么呢?

网友A:
检查视频信号进来以后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视频信号进来以后是不是你需要的

进来的视频信号不经过Scaler直接由Video to AXIS输入AXIS to Video输出是能正常点屏,分辨率也是正确的,我用Video Timing Control模块产生和test pattern同样分辨率的同步信号测试,输入Scaler也是不能输出,官方网站上关于Scaler的APP没有哪个是在XPS中用AXIS总线的,我怀疑是我哪没配置好,但是用test pattern就可以,不懂啊!猴哥帮帮忙啊!:'(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是Scaler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什么复杂的问题啊

网友B:
猴哥不懂,我也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不懂,我也不懂啊

至于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了?

网友C:
有点奇怪啊

网友D(2013-09-17):
问下这个scaler是写好的吗。我在做视频处理的。有分辨率改变。能不能发我下。谢谢了,我的邮箱1012059446@qq.com。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下这个scaler是写好的吗。我在做视频处理的。有分辨率改变。能不能发我下。谢谢了,我的邮箱。谢谢啦 ...

直接XILINX的评估的IP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XILINX的评估的IP即可。

给个方式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直接XILINX的评估的IP即可。

求途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