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硬件人员来扫盲!!!!!

楼主(2013-05-23):
Upo = (CH1_A*(Upo)/32768+CH1_B-32768)*2.5/32768*RESGAIN;
Unp = (32768-(Unp*CH2_A/32768+CH2_B))*2.5/32768*RESGAIN;

我要这个公式,请问除以32768 和减去32768都是什么意思啊?????软件不懂的。。。   麻烦帮忙把公式提取出来。。

网友A:
搞硬件的提示您,没有具体硬件资料,这堆算式什么也不是,只能照着他写,这本身就是公式。

网友B:
只能告诉你
32768=0x8000
一般是取符号位运算用的,除法可能是右移,你的情况还是你自己分析的好

网友C:
把值代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硬件的提示您,没有具体硬件资料,这堆算式什么也不是,只能照着他写,这本身就是公式。 ...

本来我想去要硬件公式,开始他叫我看代码上的公式。。。。。还好现在不用了,我把公式推导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