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模拟地分隔

楼主(2013-05-23):
有书上说覆铜按数字地和模拟地不分开比分开好,但好多资料都说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可以防止数字地上的信号干扰模拟地上面的信号。书上说的好像是高频信号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不分开比较好,那低频信号的地不分开就更没问题了。请问大神们,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要不要分开覆铜?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要从干扰性(干扰别人的能力)和抗干扰性上去分析。
还有信号完整性
另外:如果你做了地隔离的话,信号线决不能跨过地隔离的分割线,否则效果更差

网友B:
一般是在印制板入口处进行单点接地,在内部是分开的

网友B:
低频时建议单点接地,高频建议多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主要从干扰性(干扰别人的能力)和抗干扰性上去分析。
还有信号完整 ...

嗯,谢谢!确实是不能跨接,否则更糟糕。那兄台能给我们讲讲什么情况下要求分开覆铜,什么情况下不要求分开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在印制板入口处进行单点接地,在内部是分开的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时建议单点接地,高频建议多点接地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不分会比较好,通过电容也好,电阻也好,磁珠也好,接地都会有明显的阻抗,关键点是要控制电流回路的走向,只要模拟数字的回流路径不会相互干扰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分会比较好,通过电容也好,电阻也好,磁珠也好,接地都会有明显的阻抗,关键点是要控制电流回路的走向, ...

嗯,谢谢!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只要在布线的时候把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分开就好。还有一点要请教兄台,如果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共用一个电源的话,如何将串扰降至最低?谢谢!

网友C:
首先确认电流回路,保证经过数字电路的回路不会再经过模拟部分,但通常反过来问题不大;电源方面主要防止数字电路不会反过来干扰电源,类似于模拟和数字单点接电源,但从电源到数字的部分要做反向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电流回路,保证经过数字电路的回路不会再经过模拟部分,但通常反过来问题不大;电源方面主要防止数 ...

在电源处串个电感效果好么?谢谢!

网友C:
要看频率,通常低频用电感或共模电感,频率高一些的可以用磁珠,也可以考虑使用走线线成电感,有时候效果会更好。
并且在模拟的输入部分也可以考虑增加LC或RC,尤其要用合适的电容值去吸收不同频率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频率,通常低频用电感或共模电感,频率高一些的可以用磁珠,也可以考虑使用走线线成电感,有时候效果会 ...

嗯,非常感谢!

网友C:
抓了两张图(来源于ADI<高速系统应用>),可以了解一下!
电流回路控制:

单点接地原则:

网友D:
一般都是低频分,高频不分.
我自己做过高速(200MHz信号发生器后端)和低速(ECG电路)的数据采集系统,不分底,只分区域,性能也还好.
但是由于超高速的没有试过,没有经验.
但是感觉不分应该能应付大多数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抓了两张图(来源于ADI),可以了解一下!
电流回路控制:

谢谢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低频分,高频不分.
我自己做过高速(200MHz信号发生器后端)和低速(ECG电路)的数据采集系统,不分底,只 ...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E(2014-05-10):
好像听说过在比较大功率时,要有预检测点。。。

网友F(2016-10-13):
这里的高频低频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