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纹波降到最低时,但还是不能满足后端负载的要求?

楼主(2013-05-23):
当电源的自身纹波降到最低时,但还是不能满足后端负载的要求,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适当地考虑使用LDO,但是一般情况下的纹波都是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目前产品纹波可以做到30mV,再加外围的话会更小。

网友B:
更换新的电源芯片,可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地考虑使用LDO,但是一般情况下的纹波都是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目前产品纹波可以做到30mV,再加外 ...

转换效率会不会减低?

网友:
来学习一下的。

网友C:
设计滤波电路

网友D:
线性电源   纹波比较小

网友E:
能不能说下有什么情况下,30mV的纹波还嫌太大?

网友F:
一般常见的需求,100mV以下基本就达到要求了。

网友G:
还是想了解后端的应用,说不定不是纹波噪声的问题引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