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采样,量产发现少部分电压偏高

楼主(2013-05-23):
手持表,监控电池电压,电压过低就自动关机.但是量产的时候发现少部分电池电压采样值偏高,电池电压为2.6v,采样值居然到3.1v了.如图,A点直接和电池相连,B点和单片机AD相连,原R13电阻值为10k,更换电阻R13为1k以后,情况好转,但是仍然略有高一点点.只是少量发现这样,大部分还是准确的.哪位高人能告知原因?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A点和B点的波形如下,看起来应该是因为电流在电源线的线阻形成的波形引起的,这个波形频率和板子上的DC-DC频率基本一致,所以估计是这个造成电压虚高.有没有办法修正这个缺点?注意:端口的上拉电阻是禁用的,我已经进行了16次采样,10ms一次,求平均值
A点波形

B点波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检查软件的IO口配置是否正确;会不会把上拉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检查软件的IO口配置是否正确;会不会把上拉打开了。

stm8s,即使上拉有影响,也应该是全部都升高.不可能少部分升高,大部分准确

网友B:
电池用旧了内阻变大,经大电流放电后电压下跌,又会慢慢回升,估计你在测得2.6v时,系统电流与A/D测得3.1v时大小不一样,A/D工作时系统电流小,所以高些.
若为新电池,则有可能电池质量一致性不好引起.部分内阻偏大.可作下对比试验.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板子的电源不稳定,AD的基准电压有毛刺 波动等等

网友A:
假如IO的上拉等效电阻一致性不够好,而你又打开上拉了,就会是这样了。

网友D:
单片机的IO等效电阻不一致导致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注意AD的参考源是否准确。

网友F:
参考源的稳定性要看,同时也要注意检测脚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注意AD的参考源是否准确。

应该与参考源无关,换个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板子的电源不稳定,AD的基准电压有毛刺 波动等等

估计是采样点的毛刺引起的,怎么得到实际的准确电压?为什么用万用表量是准确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丢掉几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剩下的才平均;
加大C15也可以改善;
改进DC/DC元件参数,降低纹波;
将AD采样点移到纹波小的节点;
检查是否单片机内部的AD基准受电源电压波动影响;
如果大电流的负载受单片机控制,考虑在负载不启动期间采样。

网友H:
估计是10K电阻值超过楼主所配置的8S的AD管脚的输入阻抗,将ADC时钟降到最低试一试,按说管脚上有一个1uF电容不应该是阻抗引起的,楼主A点同DC_DC工作频率一致的震荡波形肯定是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不行,可能是电池钝化所致,也可能是电池的本身工作特性,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I:
B点的波形上也可以见到和DC_DC同频率的毛刺,但是不明显。推测B点毛刺的噪声源来自于A,查电池那边的原因。

网友J:
A点和B点的测试波形是不是颠倒了?
可以把电容去掉试一下,另外串联电阻要根据AD的吸收电流确定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丢掉几个最大值和最小值,剩下的才平均;
加大C15也可以改善;
改进DC/DC元件参数,降低纹 ...

能否考虑在A端并个大电容,降低波纹?另外需考虑基准电压,可能是pcb layout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IO的上拉等效电阻一致性不够好,而你又打开上拉了,就会是这样了。

io检查过了,上拉电阻是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A点和B点的测试波形是不是颠倒了?
可以把电容去掉试一下,另外串联电阻要根据AD的吸收电流确定
...

去掉了也是一样,采样后的平均值没变

网友J:
现象是在少数样品上出现;在这些样品上稳定出现,还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
建议从几方面看一下:是否是焊接工艺问题;设计问题;器件个体差异问题;是否是干扰问题;

网友L:
这个跟PCB的布板关系较大。A点应该从电池的正端拉过来,而且这跟线不能走大电流。不然A点的电压会随大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处理完以后。RC滤波电路中,R取1K,C取104.这样B点电压就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跟PCB的布板关系较大。A点应该从电池的正端拉过来,而且这跟线不能走大电流。不然A点的电压会随大电流 ...

A点没走大电流,但是从电池夹到板子的线阻总是存在的.其实电流也不是太大,峰值就几十毫安而已.
RC滤波的取值有讲究?我直接去掉C,采样的电压都不是不变的.电压值只和R相关.

网友M:
楼主用什么做基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用什么做基准源??

基准源就是供电电压.应该与基准源无关,相同的电路,换个RC滤波的电阻,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N:
你用直流耦合,把AB两点波形测试一下,用同一张图,两个通道去测量。传张图给我看看。

网友O:
1、ADC阻抗与采样点阻抗是否匹配;2、是否采的是峰值电压;3、注意出问题的产品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