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

楼主(2013-05-23):
现我司客户开发一款汽车尾板的控制器,其PCB上有使用到一款IC:MC14536BDWR2G,而我们在对外采购时了解到,这款IC是空白的,是需要刷入程序的,但客户端回复,此是不需要刷入程序的?这点我们觉得很奇怪,不知这款IC是否不需要刷入程序,而直接通过电路就可以工作?

网友A:
就一个可编程定时器而已,哈哈,此程不是那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可编程定时器而已,哈哈,此程不是那程哦

T叔VW!

网友C:
www.alldatasheet.com   一般的芯片到上面搜一下都能搜到(国产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可编程定时器而已,哈哈,此程不是那程哦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IC不需另外再刷入程序!

网友A:
是的拉,靠A,B,C,D的状态来选择所需的定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拉,靠A,B,C,D的状态来选择所需的定时时间.

谢谢,T叔!: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