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带USB无法启动

楼主(2013-05-23):
  最近在开发一个android PAD扩展STM32的项目。起初发现,当android休眠时,如果带着STM32F103的设备,则android无法唤醒,只能强制断电重启。最近在调试新板时,发现当STM32F103与android,用usb连接。然后再对STM32F103上电,则STM32F103完全不运行。应该在跳keil的main函数之前就跑飞,或者进入了升级模式?
  如果stm32f103先上电,再插USB,则完全OK,无问题。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   导致单片机重启   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单片机内部触发中断没有及时响应   导致的   或者是   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单片机内部触发中断没有及时响应   导致的   或者是   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   都有可能 ...

我也怀疑中断问题。但看了一下初始化函数,startup_stm32f10x.s中,关中断,也没有其它设置。当初没留jtag口调试,还真是个麻烦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单片机内部触发中断没有及时响应   导致的   或者是   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   都有可能 ...

已搞定。上电期间不稳定导致。将原来的阻容复位方式,改用MAX809后OK。多谢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