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电路请教

楼主(2013-05-23):
大家好,图片是根据网上资料自己设计的一个RS485接口电路图。请教大家以下几个问题:

(1)R612、R613与ZD601-ZD604,哪部分放在T7端口更好?
         看到网上很多的电路图都是输入信号由T7进入后先经过ZD601-ZD604,但个人感觉输入信号先经过R612、R613更好,一是当有尖峰信号过来时,R612、R613可以限制电流,二是如果ZD601-ZD604被击穿后,R612、R613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不至于影响总线上的其他机器。

(2)R612、R613的阻值、功率选择,网上很多资料说选择10-20Ω,但功率选择多大呢,1210(0.25W)可以吗?

(3)有的电路中有R606、R607、C601、C602这样一个滤波网络,请教参数如何选择?我目前的想法先忽略该部分,C601、C602不焊,R606、R607焊接0Ω电阻。

网友A:
在TVS击穿过程中,总线逻辑已经不再有效,TVS接在隔离电阻内侧和外侧在可靠性上有区别,接在内侧的话可能烧毁隔离电阻,故而需要较大功率的隔离电阻,接在外侧则没有这个问题。总线上并联电容则毫无意义,楼主图很多地方都是存在想当然的,最重要的是深刻理解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VS击穿过程中,总线逻辑已经不再有效,TVS接在隔离电阻内侧和外侧在可靠性上有区别,接在内侧的话可能烧 ...

chunyang老师,这个电路中使用的不是TVS和PTC,我用的是普通稳压管和电阻,目的不是防雷,主要是想防止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热插拔造成的一些冲击。我当初的出发点是防止在组网的时候由于冲击造成稳压管击穿,进而导致整个网络瘫痪,所以把稳压管放在隔离电阻的内侧,当然这样存在烧毁隔离电阻的隐患,但是如果直接把稳压管放在隔离电阻外侧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的稳压管击穿,整个网络就失效了,所以最终把稳压管放在了电阻内侧。

另外,还请chunyang老师指正图中其他存在的问题或还可以改进的地方,谢谢!

网友A:
稳压管不具备瞬时大电流泄放的能力,不适合用于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不具备瞬时大电流泄放的能力,不适合用于保护电路。

yangchun老师,首先说一下我这次改板的目的,原来的电路图在A、B端口什么都没接,只分别各有两个头顶头的稳压管,但在使用中发现:在上位机正常发送命令的情况下,给从机(即我的设备)断电后再上电时,从机的通信接口经常损坏。个人感觉是接口电路的保护做的不好,因此来这里请教,希望能得到一些指点。

(1)之所以没用TVS是因为现在的控制板上没有保护地,而且我看了一下同行的电路,很多也都没用TVS,普遍用的是普通稳压管或箝位二极管。
(2)稳压管确实没有泄放大电流的能力,但我感觉上述冲击的电流应该不会很大,所以我想信号进来先经过电阻再到稳压管,适当限制电流。
         而且您在博文中也写道:“ 4)总线隔离。RS-485总线为并接式二线制接口,一旦有一只芯片故障就可能将总线“拉死”,因此对其二线口VA、VB与总线之间应加以隔离。通常在VA、VB与总线之间各串接一只4~10Ω的PTC电阻,同时与地之间各跨接5V的TVS二极管,以消除线路浪涌干扰。如没有PTC电阻和TVS二极管,可用普通电阻和稳压管代替。

那么,用普通电阻和稳压管代替PTC电阻和TVS二极管,而且稳压管放在电阻外侧时,由于稳压管没有泄放大电流的能力,当线路有浪涌干扰时,稳压管不是很容易被击穿,进而影响整个网络都无法通信?

网友A:
你遇到的接口损坏现象是参考地电平差别过大所致,这时应该将各节点的参考地互联来解决。至于稳压管问题,不要想当然的认为电流不大,注意“瞬态”概念,早年间,TVS不易购到,价格也比较高,所以不得以使用稳压管来代替,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时过境迁,规则自然也在变。

网友B:
有专门的485使用的TVS对管。如果这个没必要用TVS,想必厂家也没必要生产了。照搬别人的电路,最大的可能是搬来了别人的错误而自己并不了解,还会奉若神明地以讹传讹。我的做法是,去ADI,TI这些厂家去找评估板的电路图,而不是去百度和抄板。

网友C:
啊、ESD和TVS哪个适合放在常用插拔的接口啊?还是两个都得用?

网友D(2014-10-23):
POLYZEN  可以过流 过压 抗浪涌  防反接

网友E:
楼主说的断电再上电接口损坏,往往只是A、B口电平异常暂时闩塞了。其实器件并没有损坏。
加上下拉电阻可以改善断电上电后闩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