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楼主:
1.首先求教下。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区别?

2.其次,对于220V输入的12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L N的裸漏端子之间,L与N的PCB走线之间,L的裸漏端子与N线之间,L或N的高压裸漏端子与低压走线之间,是二者都需要考虑么?

3.如果低压部分的金属开关紧贴PCB,而PCB上正好是高压走线,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如果空间不够,开槽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开槽可以解决爬电距离,但是低压金属开关与高压走线之间沿空气的电气间隙满足不了怎么办?

4.欧洲标准中 L与N之间,高压与低压之间一般要保持多少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呢?
希望哪位兄台给解解疑惑。先谢谢了

网友A(2013-05-23):
你的问题几句话说不清,首先确定你的产品对应的标准,不同的标准电气间隙要求不一样,一般的是LN之间是基本绝缘,LN与低压之间是加强绝缘,开关问题很好解决,你可以把PCB走线挪到另一面。不过LN之间3毫米,与低压部分大于5mm能满足大部分标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几句话说不清,首先确定你的产品对应的标准,不同的标准电气间隙要求不一样,一般的是LN之间是基本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我的产品对应的应该是欧洲的标准。

如果我的开关在电路板正反都有裸漏导体与  高压走线很近呢。。。由于空间有限,我只能把高压走线往边上挪挪,但是还是满足不了距离要求的话,我是否可以开槽或者在开关上加绝缘垫片 来达到要求呢?

还有 对于这个裸漏导体 与 高压走线,我们需要考虑的是 电气间隙 还是 爬电距离呢?

网友A:
欧标和国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对应哪个产品标准,至于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你首先要搞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B:
空气间隙和开不开槽没有关系,爬电距离和开槽有关,做CE我认为最好还是做到符合要求,否则做认证可能过不了.

网友C:
楼主,你的产品去欧洲,一般满足CE的标准就OK了;关键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产品高低压是否隔离?如果没有隔离,你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的;还有,你的电路板是内置式,还是独立式?这两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隔离,你就要按照CE的标准来做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1.爬电距离是指顺着物体表面而泄放的电荷的最小距离;电气间隙是指导体1与导体2之间必须要满足的直接空间距离;两者有着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漏电,一个是产生空间击穿。
仅供楼主参考!
2.要是内置(非独立)的话,保险丝前面,L-N之间、保险丝两脚之间、L-保险丝—后面金属部分之间≥1.5mm的电气间隙,和≥2.5mm的爬电距离。如果是独立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都必须要≥3mm;保险丝后不作要求,但一般都要大于1mm以上,可根据你的产品和实际电压做出你的要求;在这也可以参考UL的一个电气标准1.71mm=1KV的空间击穿电压来设计;
3.初次级之间,如果是内置式(非独立)的话,必须满足:间距≥3mm,爬电距离≥5mm;如果是独立式,二者均要求≥6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产品去欧洲,一般满足CE的标准就OK了;关键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产品高低压是否隔离?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细心解答。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隔离的,因为电源部分使用的是低频变压器然后线性降压。也就是说 经过我的努力 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2.我们公司做的是执行器,风阀执行器 水阀执行器 等等,电路部分主要是控制低压的直流电机带动机械结构转动。是有IP54防水防尘的机械结构及外壳的,所以,根据您说的,这应该属于内置式(非独立)的吧?

3.如果是内置式的,您说保险丝前面,L-N之间、保险丝两脚之间、L-保险丝—后面金属部分之间≥1.5mm的电气间隙,和≥2.5mm的爬电距离。,如果我的电路里面没有保险呢,这个1.5mm的电气间隙和2.5mm的爬电距离是否还适用?

4.如下图,如果我的电路时内置式,并且有保险,那么如果输入端子的L与N焊盘的间距是2mm的话,是可以满足1.5mm的电气间隙要求,但是不满足2.5mm的爬电距离要求,此时我是否可以通过如下图在其间开一个>1mm的槽来使爬电距离>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标和国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关键是对应哪个产品标准,至于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你首先要搞清这两者之间的 ...

请教下,220V输入中 ,L输入端子的焊盘  与  N的导线 之间,需要考虑电气间隙么?还是都要考虑?还是只考虑爬电距离?

网友A:
首先要明确具体的标准,CE标准很多,要知道具体标准,其次爬到距离不够使可以通过开槽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明确具体的标准,CE标准很多,要知道具体标准,其次爬到距离不够使可以通过开槽来解决的 ...

标准已经找到了。
我们的产品是风阀执行器,电路板污染等级2,材料组3a.AC220V输入,L与N之间,高低压之间爬电距离需要符合如下欧洲标准,摘自 EN60730。

1.对于220V的L线与N线的爬电距离,查表,额定电压选250V,污染等级2,材料组3a,可知为2.5mm,不知我查的对不?

2.但是对于高低压之间的爬电距离(L或N与12V低压电路的爬电距离),额定电压应该选多少呢?难道是220V-12V=208V,查表大致也是2.5???
如下图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的

网友C:
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要考虑

内置式 和  独立式区别是什么?求教

网友C:
独立式适合整个电气设备分离的,可以单独使用,或是单独销售的一种部件或整件;
内置式(PCBA部分)在做认证时,只能和整机一起做,不能单独销售。

网友A:
一般的强电和弱点之间的爬电距离是强电之间的2倍,如果LN之间是2.5那么LN与12之间的就是5mm

网友C(点评):
这个是谁说的呀,没有根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强电和弱点之间的爬电距离是强电之间的2倍,如果LN之间是2.5那么LN与12之间的就是5mm ...

多谢 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立式适合整个电气设备分离的,可以单独使用,或是单独销售的一种部件或整件;
内置式(PCBA部分)在做认 ...

网友D:
建议你查询一下DIN-VDE 0110p:1989-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查询一下DIN-VDE 0110p:1989-01

谢谢!去看看

网友E: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区别:
图文并茂详见 http://wenku.baidu.com/view/3c2ebe2c647d27284b7351af.html?pn=69

网友F(2018-11-10):
全新款IC芯片半导体行业激光镭射技术革命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2792-1-1.html?fromuser=hina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