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发热:为什么低速的烫的厉害,而高速的时候不热呢?

楼主(2013-05-23):
用FD8896驱动直流有刷电机,PWM=1KHZ。

PWM信号经过2个三极管放大倒相,驱动电压8V。

马达低速转的时候,PWM<30%,摸MOS管烫;而马达转速高的时候,PWM>50%,反而一点也不烫。
请教:这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加大栅极电阻看看

网友B:
低速时MOS管导通时间加长

网友C:
MOS管发烫会不会功率太大?

网友D:
三楼回复“低速时MOS管导通时间加长”正解

网友E(2013-06-24):
Mos管型号?参数?…加散热片没?…
高速\满电压…MOS管压降小:反之侧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