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PIC芯片的官方例程

楼主(2013-05-23):
貌似官方找不到PIC每种芯片的例程,只有数据手册,在那可以下载官方的例程呢?还有个问题,手头有个PICkit3,是否可以当那个官方的逻辑分析仪用,可直接配置芯片的寄存器

网友A:
不会吧,kit3这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kit3这么犀利?

我是问呢,是否可以这么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问呢,是否可以这么干

应该是不行,到目前没有看到有哪个资料上有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行,到目前没有看到有哪个资料上有这么说

请问你是否知道官方的例程在哪下载呢,我觉得好多器件没例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否知道官方的例程在哪下载呢,我觉得好多器件没例程的

一般都是在芯片介绍后面,

网友A:
不过不会有那种成批的,因为pic单片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不会有那种成批的,因为pic单片机太多了

看来我运气真差,偏偏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运气真差,偏偏就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啊,很多都是类似的,下本同一系列的书看看,再看看数据手册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com/
看看这个网站,都是例程

网友C:
例程很多是通用的,并不需要一款芯片找一个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com/
看看这个网站,都是例程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