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feeling 8PC71A 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13-05-23):
我使用8PC71A时,烧好芯片上板测试,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拔电再插,死机,拔电默数100只羊再上电,OK。拔电等到VCC降到0.4V了再上电都还死机,低压侦测功能和外部RST引脚复位以及WDT都打开了,程序跑起来后这3个功能都有效,看资料说低压侦测和外部RST都是通过软件打开而不是在烧录芯片时配置config,程序都没跑起来这个功能还有何意义,实在没招了,希望用过的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不然估计要另选别的型号了,另外这款MCU带内置参考电压,ADC按理说用起来应该挺爽的,可是还是发现有问题,就是VCC电压变化的时候AD值跟着变,这内置参考电压又是一摆设,郁闷到不得了.

网友A:
我用Feeling的芯片做个一个项目。
原来用的是Microchip的芯片,没任何问题,换了Feeling的芯片后就是快速开关机死机问题。
解决办法是:上电后让WDT复位一次再跑。

网友B:
这个问题我去年遇到了,现在都没有解决,对他已经没点脾气了

楼主:
有时间试下2L的方法,这颗IC毕竟是ES阶段不是MP,就当做一回小白鼠了
结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