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纽扣电池电压掉电的方法

楼主(2013-05-23):
请大家帮忙想几个节约成本的方法。

需求:
需要知道纽扣电池是否被拔掉过。
就是,正常情况下,纽扣电池一直在板上,在系统关机的时候,纽扣电池给主板的一个电路维持供电。
但是在系统关机的时候,如果纽扣电池被异常拔除或者掉电,然后后面有重新供上纽扣电池,而这时候主板的这个电路并不知道曾经出现过掉电故障。
现在我需要另外的一个电路来知晓这个曾经发生的一个事件。

我想到的方法:
方法1、增加一个RTC电路,设置好时间。如果纽扣电池掉电再重新上电,那么我就可以读取RTC里面的内容来判断是否发生过掉电事件。
方法2、增加一个串行SRAM,用纽扣电池供电。SRAM里面写好特别的状态数据,如果纽扣电池掉电再重新上电,那么SRAM里面的数据就会发生变化。

我想请大家帮忙,除了上面这两种方法,是否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A:
一个低自放电电容,在主板工作的时候由主板给它充电
主板不工作的时候,由一个反馈电路取电池的给它,以维持电平,抵消电容自放电
电池中途被扣下的话,由另外一个回路把电容的电放掉
这样下次开机,检测电容的电平,就知道电池有没有被扣下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低自放电电容,在主板工作的时候由主板给它充电
主板不工作的时候,由一个反馈电路取电池的给它,以维 ...

能否检测纽扣电池快速拨下又被插上呢?时间非常短,电容还没有放电完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个触发电路。出厂时用镊子短接一下触发端,然后保持高电平,没电了就会复位,再上电因为没触发就没法回到高电平。触发端设置隐秘一点就可以。甚至可以用一个io作触发,软件计数器加一(计算掉电次数累积),然后再软件触发,又可以重新检测,用户也不知道这个行为已经被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一个触发电路。出厂时用镊子短接一下触发端,然后保持高电平,没电了就会复位,再上电因为没触发就 ...

这个方案看起来不错。

不过需要解决的是:
1、这个电路本身耗电要足够低。不然纽扣电池寿命会受到较大影响;
2、要确保后备电源重新给这个电路上电的时候,这个电路上电复位状态是稳定的,否则会有错误情况。
3、要确保这个电路的输出在后备电池供电的时候,基本没负载,否则电池受不了。这个可以通过开漏输出解决。

如果是这个方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器件推荐? 在后备电池供电情况下,需要保持1uA以内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