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帮忙分析一下这2个驱动电阻取值的关系

楼主:
下图为一个风扇内部的电路图,工作原理是,利用U1的GATE脚控制Q1,Q2轮流导通以实现磁极变化风扇运转。
现在问题是:把R2,R3由原来的1K改为10K后,L1,L2两端的电压会升高2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帮忙分析一下,另外这2个电阻取值会影响到什么参数,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3-05-24):
工程师们都好忙啊,自己先顶个,期待

网友A:
与三极管导通度有关,1k使Q完全导通,管压降最小,所以电源就全加在负载上了,反之,则管压降大,负载得勿到全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与三极管导通度有关,1k使Q完全导通,管压降最小,所以电源就全加在负载上了,反之,则管压降大,负载得勿到全电 ...

管压降大应该是电压应该是降低吧?

网友C(点评):
不错!如果你是指风扇两端电压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请问R2,R3阻值变大,电路会怎么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程师们都好忙啊,自己先顶个,期待

电感的大小和你输出频率,还有三级管的型号给一下。

网友B:
话说楼主好高的分啊,刚刚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大小和你输出频率,还有三级管的型号给一下。

电感300圈绕在硅钢片上,开关频率50HZ,三极管型号是B1116,IC型号是2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楼主好高的分啊,刚刚看到。

不好意思啊,因为刚开始系统弄的分,后来要加分的时候在编辑里面没有那个加分栏位

网友D:
这个你要定量的分析计算一下了,看是不是三极管极管选择的Q点合理性,否则三极管输出的电压波形会失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感300圈绕在硅钢片上,开关频率50HZ,三极管型号是B1116,IC型号是277

电感有值吗 这个我不会算。比如多少u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2,R3阻值变大,电路会怎么动作

阻值过大,三极管导通度就会变小,管压降就会增大,管子就会发烫.

网友E:
10K可能是进入饱和 状态,CE压降很小,而且是瞬间截至的话,有个瞬态电流在电感上会产生尖峰电压(不过很短暂),不知道你是否测到的是这个。具体建议先拿示波器测一下。具体参数不足,无法进一步分析。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G:
不知道1k的时候是几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值吗 这个我不会算。比如多少uH?

没感值,磁芯是装在外面的,是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1k的时候是几伏呢

1K的时候电感2端的电压是61.6V, 10K的时候是85.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可能是进入饱和 状态,CE压降很小,而且是瞬间截至的话,有个瞬态电流在电感上会产生尖峰电压(不过很短 ...

这2个三极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就是要进入饱和,不能进入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K可能是进入饱和 状态,CE压降很小,而且是瞬间截至的话,有个瞬态电流在电感上会产生尖峰电压(不过很短 ...

应该是1K的时候容易进入饱和状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K的时候电感2端的电压是61.6V, 10K的时候是85.6V

你量一下1k及10k时,三极管e,c 端的压降, 现在的测量数据匪夷所思,不得其解,与你在主帖中的描述也不相符合,你在主帖中说1k时电感两端电压高出20多伏,怎么现在变成10k时高20多伏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1k及10k时,三极管e,c 端的压降, 现在的测量数据匪夷所思,不得其解,与你在主帖中的描述也不相符合 ...

三极管e c电压:
1K时45.6V
10K时53.6V
主贴中说的是由1K改为10K后测的电压高20V,这句话和下面的帖子说的是一样,没有问题啊

网友H:
电阻从1K变到10K,三极管e、c端电压从45.6变到53.6,而电源v+和V-不变,那么L两端的电压应该变小,LZ说变大20V,明显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阻从1K变到10K,三极管e、c端电压从45.6变到53.6,而电源v+和V-不变,那么L两端的电压应该变小,LZ说变大 ...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以上的电压都是用示波器量出来的PK-PK值

网友A:
把示波器测量图传上来,三极管管压降这么大,根本不在饱和导通状态.U1是什么东东?cpu?

网友I: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