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SG3525的大功率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5-23):
这是老寿的逆变电路图  如图:这四个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前一级的推挽电路驱动这四个管子的关断  有升高电流的作用吗?

网友A:
这是老寿的逆变电路图  如图:这四个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回答
使电路当中的电流产生波动的作用
有这个波动才能升压

网友B:
放大了哦,3526出来的信号不足以驱动功率器件哦,这样就需要提升功率了

网友C:
能否解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寿的逆变电路图  如图:这四个开关管有什么作用

回答

升压了   电流没上升啊   功率如何升呢?
前面是3525产生脉冲驱动了   经过图腾柱后功率发大   为何还要加大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了哦,3526出来的信号不足以驱动功率器件哦,这样就需要提升功率了

为啥要驱动功率器件   功率器件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解析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SG3525最大推拉电流是200毫安,而变压器的激励电流达数安培,期间肯定要加入扩流元件,图中4个场效应开关管就是起扩流作用。

网友E:
"功率器件有什么作用"......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器件有什么作用"......

这个。。。。

....知道名字就不用懂原理了吗

网友F(2013-09-01):
引用 楼主:
升压了   电流没上升啊   功率如何升呢?
前面是3525产生脉冲驱动了   经过图腾柱后功率发大   为何还要 ...

这是典型的推挽拓扑,不是功放,功率还会损失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名字就不用懂原理了吗

输入并联 输出串联  推挽电路
功率管做开关器件形成高频脉冲作为变压器的输入,然后经过变压器生压,之后应该还有个高频整流环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典型的推挽拓扑,不是功放,功率还会损失呢

开关电源本身就是个功放

网友G(2015-01-19):
引用 网友E:
输入并联 输出串联  推挽电路
功率管做开关器件形成高频脉冲作为变压器的输入,然后经过变压器生压,之后 ...

输出串联能把电压叠加来是吗,如果把两个输出12V的变压器串起来是不是得到24V呢

网友H:
这是典型的推挽拓扑,不是功放,功率还会损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