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程师/网友好!本人大学电子类教师,想做个学科调查

楼主(2013-05-23):
    各位网友/工程师好!本人今年博士毕业后在一所高校任职讲师。现在主讲两门课程: 模拟电子技术,数字信号处理。个人感觉这两门学科都比较抽象,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难懂,课程实验的效果也差强人意。本人想从实验器材,实验项目和设备方面来给学生更多接触实践,理解知识方面入手,听说这里是工程师最热门的论坛,大家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因此本人想请各位网友/工程师协助下调查,看看用哪些方式来提高这两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如何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谢谢大家。问卷题目如下:

1. 您觉得学习模拟电路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实验太少
B. 课程老师讲得太过抽象
C. 模拟电路太难理解
D. 其他

2.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箱进行模拟电路的实验对模拟电路的学习作用如何?
A. 很有帮助
B. 有点帮助
C. 没有什么帮助

3.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基于实验箱)的实验方式有什么缺点?
A. 电路之间连线麻烦
B. 实验过程僵化,只是依照教材连接,没有自己的思考
C. 其他

4. 如果有现成的实验设备,您对学好模拟电路____
A. 非常有兴趣
B. 有点兴趣
C. 一点兴趣都没有

5. 您认为要做好模拟电路实验,哪些是必备的?
A. 良好的实验教材
B. 结合实际应用的讲解
C. 价格低廉的实验器材和设备,方便自己学习实验
D. 学校提供良好的实验设备

6.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理论太过抽象
B. 老师的讲解太注重理论,脱离实际
C. 教材实验基本上都是基于PC仿真,不好理解
D. 其他

7.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是否也应该加入对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这部分内容?
A. 很有必要
B. 无所谓
C. 没有什么必要

8. 您对基于DSP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的学习积极性如何?
A. 很有兴趣
B. 无所谓
C. 一点兴趣都没有

9. 您认为现今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开发板容易上手吗?
A. 很容易上手
B. 一般
C. 很难上手

10. 您觉得作为教导学生或者初学者,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应该具有哪些必备因素
A. 低廉的价格
B. 清晰易懂的教材
C. 其他______(可补充)

网友A:
这么多问题恐怕没什么人会完整看完并且回答吧

学生肯定各有各的兴趣,能力,你的学生成绩和别人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B:
还是在自己学校做个纸质的调查比较靠谱

学生还没学呢,问他们恐怕还不如问过来人

网友C:
好吧,我正好比较空给你认真做了
1 ABC
2 A
3 B
4 A
5 ABCD
6 ABC
7 A
8 A
9 B
10 AB
我觉得应该鼓励学生实际动手焊接调试能力,
记得以前学生时代,老师把试验箱宝贵的很,学生基本就照黑板 **线  根本没一点用
我建议插完试验箱,提供元器件,实验班,回去自己焊接,调试成功。
这个才有用。

网友:
支持一下
1 a
2 b
3 a
4 b
5 c
6 c
7 a
8 b
9 b
10 b

网友D:
1. 您觉得学习模拟电路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建议第一堂课先教流行的模拟仿真软件(Multisim 之类),虽然仿真有各种问题,但用来验证理论很合适。

2.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箱进行模拟电路的实验对模拟电路的学习作用如何?
B. 有点帮助(只能练习下耐心和细心)

3.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基于实验箱)的实验方式有什么缺点?
B. 实验过程僵化,只是依照教材连接,没有自己的思考

4. 如果有现成的实验设备,您对学好模拟电路____
A. 非常有兴趣(前提是示波器、信号源、电源、元件器齐备,且任意用。但全部上学校会消耗不起;推荐先仿真一段时间,学得好的学生再给这个待遇)

5. 您认为要做好模拟电路实验,哪些是必备的?
A. 良好的实验教材
B. 结合实际应用的讲解
D. 学校提供良好的实验设备

6.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理论太过抽象
B. 老师的讲解太注重理论,脱离实际
C. 教材实验基本上都是基于PC仿真,不好理解
(当初就是不明白各种变换的实际物理意义,出来没用上,忘光了-_-! FFT是工作多年后,接触音频处理后才真正开始学的)

7.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是否也应该加入对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这部分内容?
A. 很有必要
(但对大部分本科学生而言,未必肯花80%的业余时间用心学(有人偏模拟、有人偏控制、还有转销售的);所以20个学生里能有1个肯钻研的就算很大的成功了)

8. 您对基于DSP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的学习积极性如何?
这门课是<<数字信号处理>>的实践课,先学好<<数字信号处理>>是大前提

9. 您认为现今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开发板容易上手吗?
没用过

10. 您觉得作为教导学生或者初学者,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应该具有哪些必备因素
B. 清晰易懂的教材

网友E:
不了解实验箱是什么样子的。个人觉得大学的教育是与实际脱节的(也许现在不是这样了)。最明显的例子是讲理论的不熟悉实际(像工程数学,自动控制等),讲电路的照本宣科,不告诉学生电路的用途。很多学生只认识电路却不会根据需要来设计电路。

网友F:
首先建议楼主充分利用网站功能,你可以发起“投票”而不是“帖子”,那样的话大家回复起来就方便多了。
下面是我的回答,没删掉的就是我的观点:
1. 您觉得学习模拟电路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A. 实验太少

2.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箱进行模拟电路的实验对模拟电路的学习作用如何?
A. 很有帮助

3. 您觉得模拟电路实验(基于实验箱)的实验方式有什么缺点?
A. 电路之间连线麻烦
B. 实验过程僵化,只是依照教材连接,没有自己的思考

4. 如果有现成的实验设备,您对学好模拟电路____
A. 非常有兴趣

5. 您认为要做好模拟电路实验,哪些是必备的?
A. 良好的实验教材
B. 结合实际应用的讲解
C. 价格低廉的实验器材和设备,方便自己学习实验
D. 学校提供良好的实验设备

6.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D. 其他:数学基础是否扎实,能否把DSP的应用和数学理论挂钩

7. 您觉得学习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程是否也应该加入对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这部分内容?
C. 没有什么必要  要看什么学校。工科院校可以结合具体型号,但那样容易沦为代码匠。理科院校只要讲理论,具体型号应该由学生自学。

8. 您对基于DSP的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的学习积极性如何?
A. 很有兴趣

9. 您认为现今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开发板容易上手吗?
A. 很容易上手

10. 您觉得作为教导学生或者初学者,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学习板应该具有哪些必备因素
A. 低廉的价格
B. 清晰易懂的教材
C. 其他______(可补充) 启发性而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千万不能有标准答案~!!!

网友G:
我觉得试验箱完全破坏了我对电路的印象,
现在学生做实验很多都不独立思考的,直接找比较厉害的同学要答案,随便做一下就拉倒,毕业了连电阻都不认识,
我觉得关键是要告诉学生他们在学习什么,学习了这些有什么意义,产品是怎么运用这些技术的,
如果我是老师,我就会让学生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小电路,

网友H:
没兴趣回答,只要让学生做一个具体项目就什么都知道了,不懂的自己翻书去。

网友I:
一开始是生龙活虎的,时间长热忱会大减,为什么?被教学大纲给磅嫁了,尤其是高中老师,大学好点。

注:所谓的模拟电路实验,名不副实。照着实验指导书上电路以及调试步骤弄遍,这叫实验??还未做就知道结果了,那还做它干嘛?在此过程中,学生思考了什么?

网友J:
给出简单的需求让学生自己思考,从网上找资料也可以,让学生搭出电路实现功能,然后可以找出两个比较好的方法,让学生自己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的设计思路,或自己补充补充,可以由易到难。

网友K:
记得俺上学的时候,有一次做运放的加法电路实验,老师给出一组输入数据,要求我们做实验得到输出结果。做了几组之后,大家发现结果就是将输入相加,和理论完全一样,后面的几组数据就不认真做了,都是直接写出结果,包括俺也是。
可是,没想到把实验报告交上去之后,老师笑了,他说绝大部分人最后一个实验肯定没做,因为我们的结果都超过电源电压了,运放是正负15V供电,我们居然会得到18V的输出,实验数据肯定是造假了。

网友L(2013-10-06):
学模电的话,一方面老师要讲的好。一方面动手能力要培养,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兴趣,有的加强,没有培养。呵呵

网友M:
个人感觉,搞一个项目给大家来做就好了,学习知识点的话,自学就好了,不懂自己查资料,问同学,这样让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了

网友:
仿真与 实验相结合,不要光讲理论。

网友:
上次在 南京大学看到一个关于运放很好的实验箱,学校有条件可以买回来。帯学生多做几次实验就够了。  仿真与实验相结合。

网友N:
1b
2b
3缺乏深入浅出的指导
4a
5b
6b
7a
8a
9b
10b

网友O:
1A 2B 3B 4C 5B 6B 7B 8A 9A 1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