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那位大神用过海芯的hx711的

楼主(2013-05-23):
(无正文)

网友A:
功率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扩展

谢谢!啦

网友B:
不是功率扩展,是节能

楼主:
啊!!!到底是为啥呢!!

网友C:
三极管在这里是关断模拟部分供电,可以在三极管后面加稳压电路

网友A:
就是稳压用的输出管,R1R2控制稳压值

网友D:
稳压电路外置的调整管,也方便关闭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