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信号赋初值??

楼主(2013-05-23):
   根据小弟的了解,信号赋初值只有在仿真的时候有用,但是在综合下载的时候被自动被忽略。可是为什么我的课题中赋初值跟不赋初值不一样呢?
   SIGNAL flag: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000";
   赋了初值就可以实现对应的功能,否则
   SIGNAL flag: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为什么呢??

网友A:
信号在综合完了以后是有一个固定值的,你在定义信号的时候没有给初始值综合器就会默认给一个。应该是默认给的不是你想要的。
你下面的代码应该没有使用复位信号吧,如果使用了复位信号,当复位的时候给信号一个初始值也是应该能正确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在综合完了以后是有一个固定值的,你在定义信号的时候没有给初始值综合器就会默认给一个。应该是默认给 ...

说的对。是这样的。要么直接复,要么就复位赋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是这样的。要么直接复,要么就复位赋值

感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啊

明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欢迎啊

网友E:
我以前也发现了,书上说只是仿真的时候有用,但实现还有会有影响,建议还是用复位来赋值吧,现在几乎哪块MCU都有个复位脚,估计厂家就是这么设计的吧。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发现了,书上说只是仿真的时候有用,但实现还有会有影响,建议还是用复位来赋值吧,现在几乎哪块MC ...

我没份,我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猴哥啊,大家都是爱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