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降低振铃或维持FET振铃现象

楼主(2013-05-23):
在有些电路中,高速开关场效应管(MOSFET)在开关节点会有比较大的电压过冲与振铃,降低振铃或维持振铃在最大绝对值一下尤为关键,下面资料主要是针对这设计

网友A:
TI应用工程师写的技术**,通俗易懂,大家可以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这么晚了,还跟我们分享好东西

楼主:
结贴了,希望这降低振铃或维持FET振铃现象有用

网友B:
振铃实际上就是手机铃声,就是别人打电话的时候,你手机的响铃声音,现在大部分振铃是mp3形式的。总之,某人打电话给你,你听到的自己的手机铃音就是振铃,这个人听到的声音就是彩铃。

网友B:
来源于变压器漏感和寄生电容引起的阻尼振荡。由于变压器的初级有漏感,当电源开关管由饱和导通到截止关断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又会对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分布电容进行充放电,从而产生阻尼振荡,即产生振铃。变压器初级漏感产生反电动势的电压幅度一般都很高,其能量也很大,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反电动势一般都会把电源开关管击穿,同时反电动势产生的阻尼振荡还会产生很强的电磁辐射,不但对机器本身造成严重干扰,对机器周边环境也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

网友B:
补充一点知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多多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