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

楼主(2013-05-23):
psoc开发软件安装后,使用的时候总是出现object error,怎么办啊

网友A:
你先找到有病毒的文件然后删掉它

楼主:
删不掉啊

网友B:
用文件粉碎机粉了

网友A:
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系统重装或软件吧

网友B:
你用的是designer还是creator?

网友B:
什么时候会出现何种错误?其他能正常操作吗?

楼主:
算了,明天去单位看看吧,结贴了

网友C:
http://www.cypress.com/?id=4&rID=46356
这个**能帮到你吗? 如果不能 www.cypress.com > Support > Technical Support > Create a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