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和I2C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如图所示,串口和I2C有两个引脚是复用的,这就意味着两者不能同时使用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软件模拟I2C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如果你是主机而且掌控所有控制,那么可以复用这两个脚,如果不是,你就留给串口吧,IIC移到其他脚并用软件模拟,实际上大多数人都用软件模拟,这样用着舒服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