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和MOS管过流过压烧掉后的表现

楼主(2013-05-23):
请问
   三极管和MOS管过流过压烧掉后的表现是什么?
  目前我只会用万用表去测哪那一对?

  如果MOS管过流烧掉,DS之间的电阻为0

以上理解对吗?

网友A:
好像过流损坏表现为断路,过压击穿表现为短路。

网友B:
这个是半导体器件:切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过流损坏表现为断路,过压击穿表现为短路。

:victory:

网友D:
这不是理解的事儿,算经验
它们最终彻底算坏的结局是一样的——短路
当短路电流过大时,可能断掉

网友E:
LS说的对。
有电视机的电源管子烧掉,爆裂,连脚都断了,当然开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像过流损坏表现为断路,过压击穿表现为短路。

半导体器件失效,最终失效模式一般都是过流或者过压失效,过流失效的表现为器件断路,过电压失效一般为短路,但是因过压短路导致过流的,这样器件失效表现的和过流失效一样。过流和过压在晶圆上的失效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网友G:
ls说的很对

网友B:
下面讨论麦子为何长出来!……请大家涌跃发言!…

网友H:
极间短路、开路或者失掉特性都可能,别简单的认为就是什么。

网友I:
过压和过流,烧坏器件件后是什么情况是很难说清楚的。

对于PN结,过压也只是让它击穿,是根本烧不坏的,只有功率达到一定程度,随温度的升高而损坏的,

网友J:
你可以把器件送给第三方失效分析。然后找原因。

网友K(2013-11-20):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把器件送给第三方失效分析。然后找原因。

送到703所分析,别忘了要报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