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S485总线的防雷设计

楼主(2013-05-23):
最近在设计工业仪表的,用RS485总线通讯的,并且使用到野外的环境的,所以就必须考虑其防雷设计的。。。

楼主:
我在这里仅仅是给大家提出这个话题的,大家根据你们设计的经验的谈谈这方面的知识的吧

楼主:
我这里先分享一个关于RS485总线的设计文档的,大家看一下的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下面的串口RS485通信中防雷措施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你的标题中的打错的两个字我已经帮你修改了。大家可以下载学习一下485防雷击技术,在布线在外的情况很需要的。

网友C:
这里的娃,都这么好,最近整需要防雷的呢

网友D:
信号传输过程中   需要考虑防雷问题   这一块   真的没有怎么接触过   顶一个   需要好好看看   不错的资料

网友E:
由于

RS485

总线实行长距离传输

(1200

米以上

)

,而且其传输线通常暴露于户

外,因此极易因为雷击等原因引入过电压。而

RS485

收发器工作电压较低(

5V

左右)

,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

-7V~+12V

,一旦过压引入,就会击穿损坏。在

有强烈的浪涌能量出现时,甚至可以看到收发器爆裂,线路板焦糊的现象。

网友E:
这个防雷必要性的,说的比较急的,没整理的,大家见怪啊

网友D:
没问题   楼主   这一块   收藏了   谢谢你   不错的资料   需要好好搜藏一下  谢谢

网友F:
很好的资料   需要花点时间   好好消化一下   谢谢了   不错的资料

网友F:
感觉楼主的资料   在电路防雷击这一块   都很有借鉴意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