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源侧的自恢复保险丝或电感磁珠的参数怎么选择?

楼主(2013-05-23):
请问
    直流电机电源侧的自恢复保险丝或电感磁珠的参数怎么选择?
   已知,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最大是1.5A

选择自恢复保险丝好还是电感磁珠好?

谢谢

网友A(2013-08-29):
要看你电机怎么工作,以及堵转电流多大,及保护时间要求来决定.
电机保护对ptc要求比较高,建议选择泰科瑞侃的.
有任何疑问可以联系我QQ2489010293 13776058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