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内部VSS 和VSSA 连接,应该不影响外部数字模拟地

楼主(2013-05-24):
PCB板子上有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两部分的地DGND和AGND是分开的,只在一点用0Ω电阻短接,现在考虑芯片管脚VSS和VSSA在内部是连接的,这两个连接应该是处理过的吧,即芯片外部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之间不会因为VSS和VSSA造成噪声串扰吧? 板子焊接好后,在不焊接0Ω电阻时候,量数字地和模拟地是短路的,不过此时供电,模拟地部分好像是 浮 着的,有静电。
求助一下芯片内部VSS和VSSA是怎么处理的呢?
谢谢

网友A:
你都资深技术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资深技术员了

:$

网友B:
那你还工程师了呢,内部参考电路,你要看下ADC方面的接法,如若没有,你还是需要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外部还是要连接到一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的图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工程师了呢,内部参考电路,你要看下ADC方面的接法,如若没有,你还是需要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外部还 ...

我都STM32F4都用了上千片了。:lol

网友B:
大牛啊,f4都用这么多芯片了,不错

楼主:
嗯 谢谢 都说是要连接的,就连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工程师了呢,内部参考电路,你要看下ADC方面的接法,如若没有,你还是需要将其连接在一起的。外部还 ...

需要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D:
连接在一起

网友E:
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将两者连接起来,如果用到ADC最好连接,不然影响很大,没有采集方面的设计,两个可以直接连接起来,电气性能发面在使用中不会影响大的

网友F(2020-06-08):
让他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