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线编程

楼主(2013-05-24):
单片机在线编程在线编程是咋回事

网友A:
你指的是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系统编程
一种无需将存储芯片(如EPROM)从嵌入式设备上取出就能对其进行编程的过程,缩略为ISP。在系统编程需要在目标板上有额外的电路完成编程任务。其优点是,即使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仍可对其(重新)进行编程。在系统可编程是Flash存储器的固有特性(通常无需额外的电路),Flash几乎都采用这种方式编程。

楼主:
是通过通信控制的吗?

网友A:
是的,你PC机上有软件操作控制,比如51单片机的KEIL,430单片机的IAR

楼主:
我现在是用的KIT3下载程序,我弄不清楚我编译好的程序,是怎么通过通信发出去的

网友B:
kit3通过usb与电脑连接,用MPLAB-IDE或独立烧写软件控制其工作, 再与板上的芯片连接:

网友A:
串口通信

网友C:
一般是指不用把芯片拆下来,直接接几根线然后通过那几根线把程序灌进单片机

网友D:
6楼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