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电鼠标传感器与51单片机通信的程序设计

楼主(2013-05-24):
本人本科毕业设计打算用51单片机同时控制adns-5090光电鼠标传感器和nrf24l01无线发射模块来完成鼠标发射部分,但对于光电鼠标时序电路虽然看懂,但不知道怎么写程序,求各位大神赐教。51单片机和nrf24l01的程序已经解决了。
51单片机要要用普通I/O口模拟SPI总线,这个已经了解原理。
PS:ADNS-5090的数据手册在百度文库里有。

网友A:
毕业设计还是自己完成比较好啊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来讨论

网友B:
其实就是个数据接口, 数据解码的事情.
可能有点繁琐, 但只要手头的相关资料齐全了, 不难.
最难处理的, 估计就是两个接口之间的时间冲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还是自己完成比较好啊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来讨论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只是因为没有思路,摸索起来很费劲,不过确实有些头绪了。请问stc10f08单片机程序头文件什么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我知道,只是因为没有思路,摸索起来很费劲,不过确实有些头绪了。请问stc10f08单片机程序头 ...

STC官网给的手册上还是用的reg51.h

网友C:
ps2的鼠标协议 51解码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D:
先把电路图弄明白,再发电路图到论坛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毕业设计还是自己完成比较好啊
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来讨论

关于鼠标发送给电脑的鼠标位置变化数据(大概动一次两个字节),电脑端需要什么函数或文件识别并应用这些数据来控制操作系统显示鼠标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鼠标发送给电脑的鼠标位置变化数据(大概动一次两个字节),电脑端需要什么函数或文件识别并应用这些 ...

用USB口的话是USB鼠标驱动程序

网友E(2020-05-25):
我想问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贴代码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