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个非常简单的中断程序!!!

楼主(2013-05-24):
#include<at89c51.h>
#include<atmel/at89x51.h>

sbit led = P1^0;
void main()
{
  IT0=1;
  EA=1;
  EX0=1;
  for(  ;  ;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led = ~led ;
}

在这个程序中单片机的P3.2引脚接有一个按键,按上P1.0上的led灯点亮,再按熄灭。
小弟想请教的是:
1、中断是不需要在主函数中调用的是吧?
2、这个程序中没有出现P3.2引脚,中断程序是如何触发的?单片机凭什么认为这个按键是本程序中断的触发信号,如果接了两个按键会怎样?
菜鸟愚昧的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中断程序不允许调用的,由硬件自动跳转的

同样硬件确定了外部中断由哪个引脚触发

手册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不允许调用的,由硬件自动跳转的

同样硬件确定了外部中断由哪个引脚触发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再次谢谢大神,小弟瞬间就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