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如何判断是否空闲?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你在A上加上拉,B上加下拉就应该没问题,ro输出高电平

网友B:
由于 485 收发器的半双工特性. 通过 RO 的电平判断总线忙碌是有缺陷的.
因为 RO 是否输出低电平, 还跟 RE 的状态有关.
在总线系统正常的情况下, RO 和 RI 相与倒可以反应总线状态.
但这只说是 "正常" 状态. 总线控制中不乏有发送完后不能马上进入接收状态的情况.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弄的单接收的节点, 专门监控总线. 或者直接健康 AB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 485 收发器的半双工特性. 通过 RO 的电平判断总线忙碌是有缺陷的.
因为 RO 是否输出低电平, 还跟 RE  ...

谢谢。不过这句没明白,能再讲讲吗?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弄的单接收的节点, 专门监控总线. 或者直接监控 AB 信号.

网友B:
只接收, 不发送的节点, 就可以很好地侦听总线 (不会受发送影响).

网友C:
按波特率位时长的两倍以上连续检测总线数据是否为1,是即可认为空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接收, 不发送的节点, 就可以很好地侦听总线 (不会受发送影响).

我只在需要发送前,采取侦听总线来,平时处于接受状态或发送时不会去帧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波特率位时长的两倍以上连续检测总线数据是否为1,是即可认为空闲。

我是这么考虑的,比如10ms内一直都是1,才认为空闲,但我不知道外围电路设计是否会影响?
比如,有数据发送时电平稳定;没有数据发送时,电平变化不稳定,这样就会判断失误,总线永远忙。还是我这么想自身就是错的,因为这样的硬件设计不合格,根本不允许发送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考虑的,比如10ms内一直都是1,才认为空闲,但我不知道外围电路设计是否会影响?
比如,有数据发 ...

你说反了,有数据发送时总线的状态才会不断变化,至于10mS是否合适,得看你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反了,有数据发送时总线的状态才会不断变化,至于10mS是否合适,得看你的波特率。 ...

我没表述好,我说的电平稳定意思是1、0很明确,但无数据发送时,就不太确定,是否存在来回变动。

网友C:
无数据时不能自由变化,否则会误接收,引入偏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