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用flash烧写时 提示设备被锁定 怎么回事? 求指教

楼主(2013-05-24):
(无正文)

网友A:
说明你锁了啊   你用解锁试试   如果你没有修改密码的话   应该都为F

楼主:
解锁密码不是FFFF  一般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锁密码不是FFFF  一般是什么呢

如果你没修改 直接锁的话  软件默认是F啊

楼主:
但FFFF确实解不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FFFF确实解不开啊

那就是被修改了   然后锁了

楼主:
从来没弄过啊 你说的可能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来没弄过啊 你说的可能对

解锁了吗   如果锁定  不知道密码  那就报废了

楼主:
没呢  只能用ra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