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锂电池过充问题

楼主(2013-05-24):
最近发现有锂电池过充的现象,但是锂电池保护板拆下来之后测试时OK的,充电器的输出也没有什么异常?所以一直没能想的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求各位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A:
怎么知道是过充
怎么知道保护板OK

网友B:
换充电器,调节截止电压
再说了,你怎么知道过冲了呢?

楼主:
电池拆解后发现已经过充了,4.4V了,保护板拆下来后,测试每节,过充都是OK的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充电器?怎么冲的?
板载的?
那种类型的锂电池?
软包电池?
多少AH?充电电压多少?
过冲的4.4V电池做过放电测试?算过充了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