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电压传感器

楼主(2013-05-24):
最近接到公司的任务,要求我做一个电压检测传感器,用于检测交流220V电压,于是乎我就想到了霍尔电压传感器。但是由于要输出一个直流的电压供单片机来采集,并且要求能根据采集到的值算出交流的电压值。但是霍尔电压传感器测试交流电的时候输出来的电流也是交流的啊,如果用整流桥整流的话那么整出来之后的电流或者电压值与霍尔传感器输出来的交流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没有其他测交流电的方法,或者把交流信号变直流信号(要测量他的大小)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全波整流,然后滤波得到直流,如果要AD采用稳定可以软件求平均,得到的值据说全波整流的直流部分,具体关系,可以把全波整流的波形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就能得到他们的关系,但是具体关系可以通过整定得到

网友B:
采样电阻+运放

网友C:
要测量的准确的话不能用整流的方法,可以用运放发双极性信号变成单极性信号再AD采样,采样点再多一些自己算就行了,为什么用霍尔元件啊,直接分压或者用电压互感器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