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中电量采样

楼主(2013-05-24):
这几天做锂电池充电,遇到一个问题:电池在通过充电IC(EUP8202,4.2V版)过程中,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会比用ADC采样的电池电压高0.4V左右,万用表测量点和ADC采样点是同一点,这是为啥呢,ADC采样的值跟电池的实际电压一致。

网友A:
充电时AD采样电池电压很可能采集的不准的,不是电池实际电压。

充电IC一般都是3段工作的:

楼主采样锂电池电压是要判断实时锂电池电压、电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AD采样电池电压很可能采集的不准的,不是电池实际电压。

充电IC一般都是3段工作的:

对的,电池电量指示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会比用ADC采样的电池电压高0.4V左右,万用表测量点和ADC采样点是同一点,这是为啥呢,ADC采样的值跟电池的实际电压一致
上述不觉得矛盾吗?
上半句:考虑你万用表是否电池电量不足,测不准?
下半句:电池电压你通过什么测的,AD采样的值还和基准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再请教一下哈,充电IC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充电电压不会被拉低,就是电池电压为3.7V了,但是接上充电IC充电的时候,电池两端电压立即升至4.22V,但是从电流来看仍处于充电状态,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会比用ADC采样的电池电压高0.4V左右,万用表测量点和ADC采样点是同一点,这是为啥 ...

你说的问题都没出现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再请教一下哈,充电IC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充电电压不会被拉低,就是电池电压为3.7V了,但是接上充电 ...

答案就在2楼3楼。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就在2楼3楼。仔细看看

yang_2006你好,在接入直流充电的时候采样电压是浮动的,要是我采样的时候断开直流,采样完成在接入直流继续充电,这样是否可行呢,我能想到的问题是充电时间会延长!

网友C(2013-07-13):
你的充电电流是多大?有可能是线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