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m2588s-adj 上电就烧芯片

楼主(2013-05-24):
在做一个开关电源时,所用芯片为lm2588s-adj,输入36V,输出+-45V,电路图如下:

其中U1是高频变压器
测试时输出空载,但一加输入,lm2588s-adj就烧坏了,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是买到了劣质芯片?

网友A:
考虑变压器的问题居多
先空载,然后负载慢慢加 一点点测 注意记录输入电压 电流,输出电压 电流
同时观察示波器 SW 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变压器的问题居多
先空载,然后负载慢慢加 一点点测 注意记录输入电压 电流,输出电压 电流
同时观察 ...

现在郁闷的是空载的时候一加电源,芯片就烧了
变压器设计的是原边50uH,10匝,副边输出各13匝,中间抽头,EE42/21/15的磁芯。

网友B:
LZ自己看一下IC的SW耐压,再根据匝比算一下SW至少要承受多少耐压(漏感尖峰暂且不论)就明白了。。。

网友C:
恩 是的楼主你买到了劣质芯片  一般原装芯片是不会烧坏的  需要原装芯片也可以找我 假一罚十的哦 可提供样品 PDF资料 联系QQ960375276

网友D:
无知者———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自己看一下IC的SW耐压,再根据匝比算一下SW至少要承受多少耐压(漏感尖峰暂且不论)就明白了。。。 ...

Vsw是65V,输出+-45V的话,按照匝比耐压不是45*(10/13)=34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sw是65V,输出+-45V的话,按照匝比耐压不是45*(10/13)=34V吗?

还要加Vi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加Vin啊

我错了 谢啦

网友E(2013-07-30):
各位大神,请问原理图中那种变压器叫什么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