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编译遇到问题

楼主(2013-05-24):
目前使用PIC16F1939开发项目,编译器使用的是PICC9.7  PRO版本。情况是这样的,代码量小时编译没什么问题,代码了在8K左右时编译的时间需要好几分钟,再大点编译就停在那里了等了半小时也没反应,然后PC的CPU占有率10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100%是电脑问题

网友B:
软件有bug,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电脑问题

电脑平常工作都是好的,在编译的时候其它软件都没打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有bug,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有bug,换个版本软件试试,

装了个9.83版的,编译通过了,呵呵!!谢谢了

楼主:
我倒,结贴在换在那里了,怎么没看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倒,结贴在换在那里了,怎么没看见呢

要过24小时才能结贴。
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后来看了详细说明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过24小时才能结贴。
也遇到过相同情况,后来看了详细说明才清楚。

呵呵,这样啊。

网友D(2014-05-13):
PICC9.7  PRO**了没有啊?要用**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