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收音机芯片接收数传信号

楼主(2013-05-24):
本人突发奇想,想利用收音机芯片接收远距离无线数传信号,不知可行否,有这方面经验的给个解释。

网友A:
可以,我们公司作此产品

楼主:
能说说具体实现的方法吗?

网友B:
可以,几十年前就这么用了,Modem这种东西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产生的,速率不高时还可以使用软件Modem。
差不多二十年前,俺设计了国内第一代通过部级鉴定(当年的规矩,类似现在的许可证吧)的无线抄表系统,无线数传部分就是用的收音机芯片,用两个不同频率的音频信号来表达数据(FSK),带冗余纠错编码,纯软件Modem。

网友C:
可以的,音频范围内的数据信号调制到广播频段就可以了,传输率较低。楼上说的就好!

网友D:
好主意,传输速率低。

网友E:
用带RDS的收发芯片,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