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驱动光耦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STC12C5A60S2的单片机的P3.2口 驱动NEC4脚光耦,但我管脚输出高电平时呗光耦拉低,光耦不导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51我都是低驱动。
你要高驱动的话,IO要设置成推挽输出方式。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日本的光藕,可以用台湾,英国,美国的。

网友C:
光耦接法问题,一个引脚接电源,另一个接IO口,你是一个接IO口一个接地

网友D:
IO输出能力的问题
反过来接光耦1脚 串个电阻 接电源 2
脚接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输出能力的问题
反过来接光耦1脚 串个电阻 接电源 2
脚接IO

我是弄单片机串口接485,刚才那是使能端的,改了之后就好了,但是另外两个RXD TXD不能通信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我都是低驱动。
你要高驱动的话,IO要设置成推挽输出方式。

我是弄单片机串口接485,刚才那是使能端的,改了之后就好了,但是另外两个RXD TXD不能通信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14-02-08):
检查下硬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