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地线设计

楼主:
大家在设计PCB的时候他的地和大地怎么连接  讨论一下
图片上的文字是
对于有金属外壳的小型设备,印制板的地线或接地面应通过固定
螺丝多点接外壳,且在靠近接插件的部位适当增加固定螺丝。其
他与接插件相连的部件的接地端也应就近接外壳

网友A(2013-05-24):
有的时候是浮地的,有时是通过高压电容连接

网友B:
顶一个,同问,求大神

网友C:
金属外壳和地接到一起   是防止静电  和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D:
假如金属外壳本身没有接大地,或者接地不良,而PCB上的地和外壳又接在一起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假如金属外壳本身没有接大地,或者接地不良,而PCB上的地和外壳又接在一起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

有时候人会被电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人会被电到

反过来,会不会引起ESD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外壳和地接到一起   是防止静电  和起到保护作用的

防止哪个地方的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