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教材都没讨论的一个细节

楼主(2013-05-24):
限流型过流保护电路,如下图经典教材 童诗白 3版

我注意到的一个悖论是这样:
如图(b) 在过流保护之时( T2工作在放大区,be压降0.7v;T1不通T2没法工作,所以T1的压降保持0.7V不变(求指正))

疑问:Uo最终应该是Uz-1.4v不变(如我图c中笔示意),为何图c会画作0v?
疑问:换一个角度,RL=0,即负载短路,Uo必然=0,这又解释的通上面的疑问。可是这种情况下就算T1不烧,敢说T2不烧吗?(因为理论上此时---T1T2两个管子的be结压降加起来必须等于Uz这么大---不敢想象)

选答题:负载短路是负载电流最大有多大?
30分不成敬意,来者均有份

补充一问:
如果所谓的“来自比较放大电路”不是简单的稳压二极管,而是稍微复杂的运放负反馈结构,如下图,可否提供类似的分析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的悖论部分没太看懂
1.图C不是像其它特性图那样的精确,示意而已
2.该图主要讲解原理,并未进入实际设计,因此过载烧管是完全可能
负载电流接近恒定Im=0.7/Ro

网友B:
“来自比较放大电路”是有内阻的(一般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悖论部分没太看懂
1.图C不是像其它特性图那样的精确,示意而已
2.该图主要讲解原理,并未进入实际设计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这里负载电流lgz童鞋 是否做了约等于T1集电极电流的近似处理?是否有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自比较放大电路”是有内阻的(一般还不小)。

可否就此最简单的图做一说明?谢谢!(将方框中的T换作楼顶图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就此最简单的图做一说明?谢谢!(将方框中的T换作楼顶图即可)

非常简单,就是把“来自比较放大电路”拉下来了(你图中稳压管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简单,就是把“来自比较放大电路”拉下来了(你图中稳压管输出)。
...

就此图而言,假设负载电阻无论怎么变化,稳压管DZ一直正常工作,即顶楼图中T1管基极电压不变
首先求证一点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然后这就与所谓的“来自比较放大电路”的内阻无关了(说明:我理解的童鞋你的意思是T1基极电压会在电流过大时,在这个内阻分压的作用下,降低(与假设不变矛盾))
求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此图而言,假设负载电阻无论怎么变化,稳压管DZ一直正常工作,即顶楼图中T1管基极电压不变。
首先求证一 ...

先明白一点,就是你说用一楼图(b)替换下图中的T。注意,一楼图中有个Ro,这是关键。由于稳压部分输出阻抗较大,稍大一点电流就可将其拉下,所以你那个“不变”是不成立的。

网友B:
题外话,老是见“横流”第一感觉想到“横行”....

网友C:
只要Uz降到了1.4V不就行了吗,输出不就是0V了吗

网友D:
1,"Uo最终应该是Uz-1.4v" 这话不错,错的是:UZ是来自比较器输出调整电流后得到的的电压,比较器输出电流随UO的下降而减小(正常时UZ是上升的),但这里因为T2管的IC2急剧上升,UZ是下降的。所以输出可以到0(这时的UZ=1.4V),UO=UZ-1.4=0V.
2.理论上二个管都不会烧,道理同上,因为UZ会下降的。
最后的:负载短路,负载电流那个UO=0对应的IO上,被限制住了,但这也是最大输出电流了,会发热很厉害,因为这不是短路保护,短路保护是会切断输出的。这里只是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明白一点,就是你说用一楼图(b)替换下图中的T。注意,一楼图中有个Ro,这是关键。由于稳压部分输出阻 ...

恩,似乎有点眉目了。
请教:“稳压部分输出阻抗较大”,可否提示下,计算方法或者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这里负载电流lgz童鞋 是否做了约等于T1集电极电流的近似处理?是否有依据? ...

楼主算是老相识,不必言谢
童鞋不当,一则过了年纪,二则不在此行
是的“做了约等于T1集电极电流的近似处理”。依据?难道你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明白一点,就是你说用一楼图(b)替换下图中的T。注意,一楼图中有个Ro,这是关键。由于稳压部分输出阻 ...

似乎有眉目了,谢谢。
请教一点:“稳压部分输出阻抗较大”,可否提示一下思路或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算是老相识,不必言谢
童鞋不当,一则过了年纪,二则不在此行
是的“做了约等于T1集电极电流的近似处 ...

呵呵,尊称一声前辈,恕我冒犯了,呵呵。
前辈,的确没有看出,可否提示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否就此最简单的图做一说明?谢谢!(将方框中的T换作楼顶图即可)

正常工作范围内,稳压管Dz是处于击穿稳压状态,这时候其等效内阻比较低。但是,当输出电流很大,T的基极电流就比较大,且限流保护管的集电极也会比较大,这时候稳压管就会截止,而退出稳压状态。要明白这几个支路的电流(T的基极电流、限流保护管的集电极电流、稳压管的工作电流)都是通过R提供的。一旦稳压管退出稳压状态,其两端电压(也就是T基极的电位)会急剧下降。所以输出电压也就急剧下降了,达到了限流保护的目的。

网友E:
稳压部分的内阻:
1、处于稳压状态时是稳压管的动态电阻与R并联。
2、稳压管截止时是R

楼主:
引用 网友D:
1,"Uo最终应该是Uz-1.4v" 这话不错,错的是:UZ是来自比较器输出调整电流后得到的的电压,比较器输出电流 ...

恩,这个解释与“路过打酱油”意思一致,比较赞,很本质。似乎豁然了。
请求确认一处:前辈所言“比较器输出电流”可否就是流过Dz的电流?!

网友A:
回复挺快
很多教材不讨论这个细节,因为学到这个进度,理解已经不是问题
下图近似有:IL=Io=Ie1

楼主:
如顶楼我修改补充的问题,希望大家能不觉得我麻烦。提供思路即可。

网友F:
感觉大家导论的乱乱的。

1:首先你的第一个疑问:当负载拉电流变大时,R0上的压降随之变大,当R0上的压降升到0.7V时,T2导通,那么T2的Vce大概有0.3V电压,因T2的Vce与(T1的Vbe和R0的支路)形成并联,那么T1的Vbe只有0.3V,T1变成截止,T1截止之后,那么T2进而也截止,T2截止之后,T1又变成导通,当电流又变大时,会反复上面的动作,因为导通的时间短,U0变成几乎是0V,所以曲线图是正确的。
2:第:二个疑问:直接短路是有可能烧了T1,当电源输出能力达不到晶体管的极限值也不会烧

网友E:
简单一句话:运放的输出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E:
运放的低输出电阻是建立在输出电流在合适的范围内,超过此范围,输出电阻就不再保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挺快
很多教材不讨论这个细节,因为学到这个进度,理解已经不是问题
下图近似有:IL=Io=Ie1

在前辈的图中,
是否是认为Ibm过流保护前后都固定不变?(否则Ic2的值不能忽略)

如果是,那么如24楼所述,负载短路(稳压管Dz失效)之时呢?(显然此时Ibm变大许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顶楼我修改补充的问题,希望大家能不觉得我麻烦。提供思路即可。

你不是就想说这个(主题不宜编辑)

网友G(点评):
这。。。电池到T1基极之间要有个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是认为Ibm过流保护前后都固定不变?(否则Ic2的值不能忽略)

如果是,那么如24楼所述,负载短路(稳 ...

Ibm,最大设计基极电流
你能理解这个含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m,最大设计基极电流
你能理解这个含义吧

Ibmax,是否指的是稳压管刚好截止时(UI-Uz)/R  ? R是稳压管的采样电阻

网友A(点评):
这是设计依据之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就想说这个(主题不宜编辑)

网友A(点评):
等大家热论稍过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感觉大家导论的乱乱的。

1:首先你的第一个疑问:当负载拉电流变大时,R0上的压降随之变大,当R0上的压降 ...

你在讲笑话,以你这么分析好象输出变成“振荡了”
因为还没等到T2饱和时T1管的基极电流已下降----->R0上的电流也下降----》最终会平衡在一个UZ-UO约=1.4V的地方。

网友H:
这里讨论的就是个‘解决温饱’的电路,没有品质。
跟之前的那个7805垫桌脚一样的,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网友I:
当Io 增大时 T2的Vbe 越增大, 当Vbe增大使T2饱和导通时(就想数电中非门一样)Vo 跟Vz的差就会减小,
当差值小于T1的导通电压时,T1截止,所以Io也接近0,这样T2也会截止。最后Vo就处于高阻状态, 所以电压
变为0; 但这里有个前提是Io改变, 而不是由输入Vz的改变引起的,比如电源等等, Vz的增大会到达动态平衡状态,只要不破坏晶体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挺快
很多教材不讨论这个细节,因为学到这个进度,理解已经不是问题
下图近似有:IL=Io=Ie1

现在我想明白了: 不同意前辈此处的意见。(准确说是过流保护启动后, 不成立)

就您的27楼图而言,过流保护之后,Ie1基本不变(大小是0.7V/R0左右),这样IL的增量全部都加在了T2的Ic2身上,

冒犯了

楼主:
哈哈,我在各位的帮助下,彻底领悟了,哈哈结果发现“输出特性”曲线原来别有洞天啊,还可以再细分成4段,哈哈。下面是一个总结(我用multisim做了一个参数分析的扫描仿真:不太会用,就用了一个压控电流源代替Io,然压控着从0一直变化到100mA,在扫描100个点对应的Uo,最后在EXCEL中做曲线--我的multisim不自己做,不晓得是不是版本旧了)

网友A:
:dizzy:不晓得楼主现状态是45楼的“现在我想明白了”还是46楼的“彻底领悟了”
“前辈此处意见”错否?27楼问题要否讨论?33楼图问题要否追究?很多教材的细节要否继续讨论?

楼主(点评):
大师,别急,46的仿真数据和各位大师教授的理论分析吻合的很好,我高兴坏了!呵呵。忙了一天,才有空。 27楼我保留意见,我还是觉得我的思路正确

楼主(点评):
33楼的图的确不能那么画,虽然运放在“大电流时输出端口电压下降”机制与前面稳压管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端口短路时电流有极值(不举例了

楼主(点评):
不过40楼的输出特性曲线和46楼的相比的确有差别:由于深度负反馈的存在1,2,3段曲线会合并成一根平平的线,然后在第4段瀑布般落下

网友J:
用DCSweep仿真的结果.
这是节点2,3,4的电压:

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了测量电流, 在稳压管支路串联了一个阻值为零的电阻:

楼主(点评):
比我简洁,答案还比我全面,赞个

网友A:
回复33楼cjseng  点评
图中所示,乃是翻译揭示楼主的主题原意
咱在等候楼主似明不白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DCSweep仿真的结果.
这是节点2,3,4的电压:

恩,谢谢mhc4404的补充仿真。
话说回来,你的过程做得比我好,结果也比我全面,学习了。

小声问一句,能看看你的仿真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楼主现状态是45楼的“现在我想明白了”还是46楼的“彻底领悟了”
“前辈此处意见”错否?27楼 ...

大师,别急,46的仿真数据和各位大师教授的理论分析吻合的很好,我高兴坏了!呵呵。忙了一天,才有空。
27楼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还是觉得您的说法有误。
33楼,也就是40楼,别急,马上理一下思路

咱受用“大师”不起,还是给需要它的人吧。33是33不是40 到现在了还没理解27楼?

网友J:
引用 楼主:
恩,谢谢mhc4404的补充仿真。
话说回来,你的过程做得比我好,结果也比我全面,学习了。

完全照抄楼主的电路.

可能我的multisim有问题,这个图我的simulate按钮点不动,所以才舍近求远的搞了个乱七八糟的压控电流源做负载

网友J:
卸载后重装一次试试, 或者换最新的版本试试. 我用的是 12 版.

怪不得,我的是10版,老掉牙了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