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IO吸收电流

楼主(2013-05-24):
这个电路原理是这样的,M3可以直接操作1wrie器件,同时M3也可以给M0发送消息。
如果M0没电了,M3也可以操作1wrie器件,调试的时候发现,当M0断电的时候,
M3发送信号3.3V TTL电平,被M0经过RX吸收了,电平信号变为了1.8V左右。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楼主:
加上拉后,信号经过上拉电阻串入电源中。所有电源都有电压了

网友B:
M0都没电了,你还想要多怎么搞,仔细看一看处理器IO的结构,再重新设计一下原理

网友C:
M0朝向M3和1wrie方向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朝向M3和1wrie方向加二极管

按这个方向加二极管后,不能读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