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使用感觉不错温升特别快,7秒左右能到300度

楼主(2013-05-24):
高频烙铁属于感应式加热,在线圈通过高频电流,在烙铁头里产生涡流产生热量。市面上的这些烙铁属于比较高端的了,售价比较高,于是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资料,通过对网友做这个的经验分享,自己做了一套,为了图轻巧也为降低成本采用了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市面上36v100w的铁芯变压器需要100元左右,自己用3842设计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关电源,输出的主电压44--57v可调,还有一组给驱动和温度控制显示提供12v电源,市面上成熟的高频烙铁供电时采用100w36v的交流供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大概也是在50v,所以开关电源的输出就这样取值的。
图纸我是在***论坛的meinhard8 前辈那找到的,为了表示对他人作品的尊重贴出原作,在对这个图纸进行仿制过程中发现几处错误,下面贴出图纸,以免在前面这个论坛没注册的朋友查看。

这个是烙铁得功率驱动部分,4011产生400KHZ的频率通过IRFP360驱动烙铁。这个电路驱动部分的电源是在磁环上绕制6t再整流稳压来获得的,我在仿制的过程中没有用到这部分电路,直接用的是开关电源输出的12v电压。

这个是温度控制显示部分,在最后的那个运放接法是错误的,需要把同相端和反相端交换一下才行,具体原因大家应该以看就明白的,输出端是接到功率板817的1脚控制4011起振。只有在输出为高的时候功率部分才能工作,原文在对这个进行描述时出现根本错误。在标v的那个地方接入一只电压表就能直观的显示烙铁温度,这是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电偶在特定温度下输出一个特定的电压,为了说明这个我把K型热电偶分度表贴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在100度时电偶输出电压是4.0962,通过两级运放250倍放大电压就是差不多1v,我们用0--10v的电压表头来显示就是1.00,我们可以去掉这个小数点,得到的读数就是100了,这样就能直观的显示电偶的温度了,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使用常规的324就能完成,但是显示精度不是很高,对于烙铁来讲应该是足够了,在对电压表头进行选择时可以选0-5v的就行,要求能显示小数点后两位。我对这个板子进行了设计布线做好了PCB.

这个是功率板,变压器供电方式

这个是温度控制和显示PCB,说到这里最上面的那个控制的电路图有几处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对324进行5v供电的时候调节温度旋钮最高输出电压只有4.3v左右,要想达到5v的电源电压输出就需要采用轨到轨的运放,我这里就简单修改了一下,采用8v供电,在调节旋钮时可以到5.3v左右,所以我做的烙铁温度最高能到530v。要仿制的朋友注意这一点。
其实烙铁带上温度显示没啥用处,用的时间长点自己都知道旋钮调到什么位置焊什么样的焊点。所以就设计了一款不带数字显示的板子,这个板子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在一起。

控制板部分严格按照图纸参数组装基本都能一次通过,线单独给控制板通12v电源,接上数字表头,把电偶放到开水中,调节那个1k的可调显示为100就行了,多点少点都行,烙铁嘛温度不用那么精确的。
下面说说功率板部分,三只高耐压的电容和两个电感式制作成功的关键,电容耐压值和容量看参数选择就行了,关键就是那两个电感了,电感磁芯需要选用红灰磁环,就是三面是红色的一面是灰色的,型号是T130-2。用1.1的线绕48t,电感量在24微亨就行了,试机时功率场管需要散热器。

这个是我组装调试好的温度控制显示部分。

这是功率板,自带温度控制,这个部分电路已经组装上去了,但在实际运用中我还是用了带数字显示的那个块板子,都说有温度显示看着比较牛一点,呵呵。

自己腐蚀的板子。

这个是自己做的开关电源的板子,这个电路用的是3842驱动35*42变,输出50v和12v两组电压,场管用的是8N80.在买磁芯骨架时没有找到带气隙合适的,就买了不带气隙的,在组装的时候在磁芯对接处垫了纸片这个图纸在网上找的,并且根据自己需要修改了部分参数,具体的电路图也就没有画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要的话,我再画贴出来。

基本组装调试好的电源组件。

这样电源板,功率版,控制显示板都搞定了,就差业余制作最头疼的外壳了,哎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呗,下面就行制作外壳的过程了,发图,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里把功率管的去掉了,由于采用的铝合金外壳就利用外壳散热没有用单独的散热片了,直接把管子绝缘装到外壳上。

装壳前的统一调试。
前面板的制作

画图

装上配件效果

背面

机器工作图。

整机图
整体使用感觉不错温升特别快,7秒左右能到300度。录了一段工作视频,但是需要链接视频网站才行,就没办法上传了。有需要自己动手制作的朋友,看完这些应该可以动手了,基本没啥难度,